楼主(2014-03-10):
双敏UG41MT-S+原板保存的拿上来分享

双敏UG41MT-S 原板保存.rar

网友(2014-04-28):
版本号是多少的?

网友:
10分啊 这贵 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吧

网友A(2014-06-05):
下载了几个都不行呢,代码不过D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几个都不行呢,代码不过D4

东西绝对是好的  从正常板上保存的   你那问题可能是电路问题

网友B:
我的也是上4G内存跑D4  上2G内存可以
看你这BIOS型号怎么是S 不是S+

网友B:
10分贵啊 没办法只有这一个 下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分贵啊 没办法只有这一个 下来看下

这不是我设的坛子设的  发帖的时候好像没有可以设置分值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上4G内存跑D4  上2G内存可以
看你这BIOS型号怎么是S 不是S+

是s+的    压缩文件名上没有写

网友(2014-08-11):
我接修的这块板子,刷了后可以正常点亮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老是重新启动,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我的主板是2G内存就认到512 刷下试试

网友(2014-09-30):
跑不过内存,下来试试,

网友:
刷了还是不行,可能是别的问题

网友C:
我的没复位,行不行哦

网友(2014-11-02):
引用 网友C:
我的没复位,行不行哦

不行  不行  不行  不行

网友(2015-01-07):
我是新手请多关照

网友:
好的,谢谢了。刚刚刷了,成功了。给你加分,

网友:
加不了分。。已经360小时了。。。。。

网友(2017-06-22):
下载分有点高哦。我都下不了

网友(2018-04-04):
好、、、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