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 对买论坛第一代BGA吐槽几句

楼主(2014-03-10):
论坛第一代的CF360 忘了是 6000的还是6500的定价

收到货,当时就上臂不能动,发图片,自己搞的

用不到半年   不开机了   售后用顺丰给发了  给图片,自己换了电源
   不到一年,第3温区开不起来  又拆换了固态继电器  换了第三区温表   这是两次;先发的温表,不对又发的继电器
还有工作灯不亮, 又是自己换的灯
后来支架出现新品种就是现在这种高架钩子,自己花钱买的,升级升级,哪样老用户赶上了?

去年,还是前年上风枪又不工作了,又换了熊猫开关
去年下温区,有时自己会暂停,温度和上面不能同步,又问售后,售后说可能时间继电器坏了,不好找到自己可以买

这几天搬家,搞丢了钩子支架 还有下风嘴
直接去论坛淘宝报价下风嘴40  钩子40   感觉老用户了,能给点优惠吧,等了几天,售后终于找到人了,下风嘴60 了,钩子还是40
搞不懂大从买便宜,用户买还贵了?

大家可以去X宝看看,哪家把这东西卖的这么贵? 是论坛BGA用户也没有优惠,坏的次数哪个有我们的多?
现在还有第三温度关不死,总有块砖的热的,这个也快挂了吧,修啊修的,苦了我们
看了看去,还是去买了第三方配件,不再买论坛的了
第三温区关不死,总有块砖是

虽然第一代给我们这些人赚到利润了,但产品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很后悔当时买这种了

网友:
只所以有这个牢骚,就是因为买钩子支架和风嘴   勾起来的,什么都不便宜,还是最不完善的产品

网友:
表示同情!

网友A:
对于楼主的遭遇表示同情,我也是10年买CF360.可能我用的不是很频繁吧,至今工作正常。温度曲线我自己搞得。焊接还行。只是有时候无铅程式用习惯了,忘记了改成有铅程式,把芯片给焊爆了。至于楼主的遭遇,在保修期内,遇到了问题,应及时拍照,与售后联系。至于售后怎么处理,本人是否满意,有待自己跟进。每个电子产品都会有问题。就像华硕的售后,都是自己的不良品。技嘉的售后,也都是自己的不良品。所以,自己心态端正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楼主的遭遇表示同情,我也是10年买CF360.可能我用的不是很频繁吧,至今工作正常。温度曲线我自己搞得。 ...

不知你是几月产品,我的应当是6月分的,我的当时售后就说,后出的都改了温控表和电源了,开始选的牌子不好。没办法折腾太多了,平均半年多一二次,有时自己拆下重装可以搞定的,就像上下自己暂停延时故障,自己拆了重插一下那个时间继电器就好了,按原参数也不好买到。

支架可以买第三方的,风嘴还在选,同尺寸的不好找啊,还好有别的BGA可以用,要不能气死

网友:
谁让买了呢,钱是赚回来了,但这东西总有问题确实烦

网友B:
2010年的第一代吧。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能给你解决问题就好了。
现在都2014年了。什么都在涨价,这个涨20也很正常啊。。。他们的风嘴应该也是找别人做的。

网友C:
单独有一块发热砖发热,是不是传感器下面的一块,如果是的话,那机器就是正常的。
不单独你一个人机器这块砖会热,所有的机器都是,这块砖,只要启动之后就开始发热。
如果设计开关的话,工作的时候客户忘记打开这块砖的开关,别的砖肯定就不受温度控制一直在升温。
配件的话,你可以跟销售咨询一下,你要把你的情况说清楚,你是我们的返修台客户,后期配件肯定给你便宜。如果说价格我们卖不了的话,相信你买第三方配件肯定也不会便宜。
老用户的话,配件我们都是按照成本价格卖的。

网友D:
楼主是我们的老会员了,感谢你在我们产品初期就给予的支持,经历2012年的工厂风波事件,我们的生产和售后资料,用户资料,被当时的离职人员删除了,索性后来恢复出来一部分,但是从2012年后都是从新建立的档案,售后也早已经换人,所以对老用户也的资料也无从查找,在此表示歉意。
至于你说的比如风嘴的问题,我们的下风嘴确实是比其他家价格高,因为铝制风嘴,其他家的基本都是不锈铁材料。
产品频繁故障的问题,我们只能说是个例吧,还请理解,产品的更新,我们是一直在做的,现在的360核心的部件,相对早期产品,已经升级过多次,产品越做越成熟,这个相信你也能理解的。

你是我们的老会员了,也是老朋友,对你的吐槽我们接受,也表示歉意。
还请你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在这里,或者PM我,我们安排售后和你联系,若有部件需要更换的,我们成本价格提供,(提醒下,现在的360产品有些部件价格比第一批可能会有成倍增长,购买时,若需要,我们会提供依据的)

PS:若有其他老BGA客户需要返修的问题,请联系售后的时候,尽可能的提供够买记录,我们一定会尽力最好售后服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单独有一块发热砖发热,是不是传感器下面的一块,如果是的话,那机器就是正常的。
不单独你一个人机器这块 ...

售后也是跟我这么说的,第三温区测温那块只能常开,但有意义吗?你说不开第三温区了,还有有的板子根本放不到那边,他总开着,温度是有的,没有意义吧! 没有意义还浪费电,为什么不取消常开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我们的老会员了,感谢你在我们产品初期就给予的支持,经历2012年的工厂风波事件,我们的生产和售后资 ...

我本来是要买的配件所以在深圳店问的,开始也没说什么老用户,问了说有两种35MM  45MM两种规格,是40一个,然后我想找以前认识的人,进了售后支持群,本来还以为是小丽在做问了下换人了,说了老用户,第一天没人回,第二天早上有人回我不在,第三天有人在,但没法报价,今天是第四天,然后说风嘴60支架40,换你你还对售后有什么信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0年的第一代吧。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能给你解决问题就好了。
现在都2014年了。什么都在涨价,这个 ...

是你没看明白,我没说老用户时,报的价格是40,想来进到售后,问售后买会便宜点,没想到还涨了20,明白不?

网友(点评):
可能是新客服跟原来的老人儿有仇,你不套近乎还好,一套近乎反而惹得人家不高兴了。

网友E:
QQ:67971941   昵称:落叶流声            淘宝ID:落叶流声
工作人员可以查下两方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售后也是跟我这么说的,第三温区测温那块只能常开,但有意义吗?你说不开第三温区了,还有有的板子根本放 ...

我就是返修台方面的售后,你说的单独那块砖发热的问题,如果想改成和中间其它几块同时启停也是可以的,具体更改步奏可以直接联系我。机器如果还存在什么地方问题也可以咨询我。
QQ:2859580537手机:18926548868

网友F:
引用 网友E:
QQ:67971941   昵称:落叶流声            淘宝ID:落叶流声
工作人员可以查下两方报价

这是谁的QQ。不是我们工作人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是谁的QQ。不是我们工作人员。

我提供的是我的啊,呵呵,售后:苏给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提供的是我的啊,呵呵,售后:苏给解决了

哦解决了就好。我们承诺的一定做到。如有什么不对的,还请多多批评。

网友G:
看了这份真实的报告,俺本来想买迅维cf320的。。。算了,还是不买了。。。不到一年换了这么多配件。。。对于小白来说。。。是种撞墙的节奏啊。。。时机成熟,还是买4000多的*词语被过滤*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这份真实的报告,俺本来想买迅维cf320的。。。算了,还是不买了。。。不到一年换了这么多配件。。。对 ...

你好,我们迅维BGA返修台是有多个型号供客户选择的,而且我们的机器一直在不断升级改进,每款机器不同的人使用都有不一样的心得,零部件我们都是采用全新的,各方面都有保障,4000多你都可以买我们触控型机器了哦,比如CF280T,或者现在正在做促销的机器,CF350T,性价比都非常高,只有自己使用了才知道,你可以对比一下,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

网友(2014-06-05):
为什么我老是看到 [迟雨被过滤] ? 对自己没信心?看到竞争对手的名字出现胆战心惊?还是有旧仇所以心结难解?要不然就是对手总派枪手来发广告?

网友H(2014-09-16):
CF280T和CF350T有什么区别呢,从参数上看,280的尺寸大些,其他方面还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CF280T和CF350T有什么区别呢,从参数上看,280的尺寸大些,其他方面还有区别吗?

350T 预热面要大一些的,另外主要的区别是350T上部只能左右上下移动,前后动不了,下部也是固定不能升降的,280T上部就可以任意方向移动,下部也可以升降,用起来更灵活一些,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和我联系。
QQ2421399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