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78v4 通病

楼主(2014-03-10):
接同行盈通a78v4,能触发,无代码,复位指示灯不断闪灭,复位电压跳变,南北桥CPU供电正常,刷BIOS解决,修了2块这样板了,判断为通病

网友A:
BIOS可以在基地下载,最好打官网下载同型号的,此板型号具体为盈通a78v4 R1.1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   但不一样的是  蜂鸣器一直响   刷BIOS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可以在基地下载,最好打官网下载同型号的,此板型号具体为盈通a78v4 R1.1

你有这个型号的BIOS么。 能发给我么。

网友:
附件,可下载

A78V4V

网友:
没修过此型号板~下次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