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HINK PAD E420电池与电源同时使用报警

楼主(2014-03-10):
兄弟们,我手上有个E420的机器,本来是换主板的,原来是集显,换了个独显的(我们这里的库存),换上去之后发现触摸板不能用,拆机检查到触摸板5V供电的保险开路了,换了一个,装机开启,就听到有报警的声音,两短,是按下开机键就开始报警。
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单独用电池不报警,单独用电源不报警,两个同时使用就报警。
兄弟们,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指导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点评):
换上去的板子有问题吧

网友:
BIOS还原小,报警的内容贴上来

网友:
谢谢上面的兄弟指点。
我这个机器开机,进系统,使用一切都正常,就是不停的响

网友:
报警声音:滴滴两短,电源接口的通电指示灯伴随着报警声音闪烁。

网友(2014-07-23):
是卡键盘了?有些机子是键盘不正常,TP板就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