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教G450白屏

楼主(2014-03-10):
更换了Q3,Q4,Q5,以前的Q3G和Q4G没有电压,现在Q3为,2.5V输出只有1.0左右,Q4为2.3发输出为2.3左右,还是白屏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又没有图纸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找到3.3直接飞线

网友:
有没换屏试下/

网友:
你不是说,现在Q3为,2.5V输出只有1.0左右。不正常吧,看看屏线供电。。。屏线有没断

网友:
上图  这样子不好帮你分析

网友:
接个3.3V试一下

网友:
你也配个图片啊

网友:
Q4 D级正常应为3.3v

网友:
奥 新手学习了 各位大神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