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C板号scala3-14crv-REV1.0

楼主(2014-03-10):
三星300E4C板号scala3-14crv-REV1.0

网友:
注意!!上面那个没有测试过的 测试亮机的!!

网友(2014-04-16):
有没有人试过能用没?

网友:
下了, 貌似很坑爹。。

网友:
我要下载选来

网友:
没有人试过吗?

网友:
下载用了,我的这个型号都对应,但还是不能用

网友(2014-06-21):
不能用的吗   SCALA3-15  和14的一样吗

网友(2014-08-21):
第二个BIOS已验证,可以亮机。谢了楼主

网友(2014-09-28):
正需要此机BIOS。下来试试

网友(2014-11-20):
下载刷看看能用不?

网友(2015-01-14):
板号scala3-14crv(64bit)rev1.0 的可以刷吗?

网友:
第二个 可以亮的  确定 测试了? 我也有一台机器

网友(2015-03-23):
rev:1.2可以用不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呢?我的开机无显,电流跑的1a左右又掉会0.4a反复,

网友(2015-06-07):
下来试试   不知道  我这个刷bios能好不

网友(2017-07-26):
第二个bios已试机,点亮。谢谢楼主

网友:
可以亮机 验证! 感额楼主

网友A(2018-09-13):
怎么刷完BIOS里面认不到优盘 无法U盘启动
悸动的、青春
不好意思 可以的 拆机把COMS 放下点又可以认U盘了 尴尬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完BIOS里面认不到优盘 无法U盘启动
不好意思 可以的
拆机把COMS 放下点又可以认U盘了
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