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 不触发

楼主(2014-03-10):
PJP8201 PJP8202 旁边的 大电容问题(也就是桥旁边),换掉 OK
不触发

网友:
怎么不配个图?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LZ 太省事了吧,,也不上个图

网友:
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加个图 多完美啊

网友:
C壳一拆下来就看到了,机器客户拿走了,忘拍了,下次补上

网友:
别拍了吧 对维修根本没什么帮助

网友:
楼主配个图啊,,就有可能加精了

网友(2014-06-30):
求求你下次配个图吧。。。。。没图看不到啊,那么多电容。。。

网友:
是桥的原因吧,换电容的时候就把桥吹热了

网友:
楼主说清楚的就好了、

网友:
修机器高手啊 发帖也是高手

网友:
这个机子现在我手上有一台

网友:
机器客户拿走了

网友:
我也没看懂你写的是什么

网友:
我也是修了几台这个了.一样的故障

网友:
好像是100的 大电容 故障换成 220或者330都可以

网友:
楼主你的图呢,让我们新人看看啊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切,这也叫帖子,论坛是互相学习的地方,你这还不如不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