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装上显卡驱动就黑屏

楼主(2014-03-10):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X201I本本 CPU是I5-450M,装上显卡驱动进系统就黑屏,不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就正常。从官网下过驱动装也一样,也换过系统。故障一样,求师傅们是哪的问题。此机板层比较薄,不敢轻易动桥。谢谢大家帮忙顶一下啦

网友:
高手们都去哪了

网友:
显卡和cpu在一起  板载..lz节哀

网友:
最好别动桥, 动则惋惜

网友:
给客户沟通别打驱动了。换显卡也麻烦

网友:
这种情况客户一般都能接受

网友:
这个  问题  还没遇到过      我只是知道  10.1的小上网本的主板   板层比较薄  不好修啊?

网友:
这种问题其他的本本上遇到过,一般换显卡就好要么把独立的关了不用

网友:
在台式机上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用光盘装它自己的驱动就好了,不是网上下的驱动程序,可能是程序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直接安装  系统 试一下

网友:
客户一定要把集成显卡驱动装上,用起来不会卡。换过硬盘装过系统,故障一样,快进桌面就黑屏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已定一块主板过来更换,客户急。今天会到主板,期待不要出什么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