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F41,高手绕道

楼主(2014-03-10):
接到一个联想F41 ,前几天刚修过一样型号的此款笔记本,这个本待机电流0。06一看就是短路了正常是0.01才对,迅速拆机测公共点无电压,断电测公共电阻值为零,这里就要说一下快速判断是什么地方短路的方法了就是看公共点阻值是多少然后测主板上的电感  哪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和公共点的一样那么就是这组供电的上管击穿了,准确率不敢说百分百 起码百分之九十,但是这个笔记本公共点对地是零,那就不能用这个方法了因为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容短路,  最快的方法就是烧鸡,电压随意(不要超过正常的工作电压就可以),然后电流慢慢调大,还好烧鸡两秒钟就找到了故障点(因为看到冒烟了所以很快就精确的看到故障点)。看图

有两个短路的 其中一个的一端已经明显发黑,另一个也有点不正常的颜色 然后大家都知道怎么办了吧 拆掉电容,再测公共点阻值470,赶紧接外接显示器测试顺利亮机,装机收工,修主板的时间也就两分钟,拆装机用了半小时。晒两张亮机图

高手就绕道吧  新手参考一下

烧鸡大法,无敌,楼主经验很丰富

网友:
我还是喜欢慢慢升电压,调电流比较麻烦

网友:
如果是1.05或者VCCSA短路我可不敢调电压  电压只有零点几,所以我还是习惯了调电流,万一失手 正常的也给烧了,大家各自总结方法吧  自己感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好修的机器越来越少了

网友:
我感觉新机器还可以吧  还算凑合

网友:
经验丰富谈不上

鼓励发帖 不过不能这样回帖 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