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ES2L 3.3v对地短路,求思路

楼主(2014-03-10):
技嘉G41M-ES2L  3.3v对地短路,求思路,短路的场管都拆了,电溶也拆了,还对地短路,求思路,技嘉板子是不是爱这个问题

网友:
是电源的3.3V还是待机的3.3V短路?

网友:
对哦,是3V还是3VSB啊

网友:
你可以外加个3.3v电压,烧一下,看看是否有小的原件或芯片发烫

网友:
3.3v第一针,,对地短路了,几个3.3v都是对地短路

网友:
在说下,主板跑码,不过内存,各位帮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