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O-US3 不跑码 复位灯不亮

楼主(2014-03-10):
刚接4块技嘉GA-MA77O-US3    不跑码    复位灯不亮     内存电压高    cpu电压低      发现板子上U116 不对  型号查不到    本人为[im新手  兄弟吗们帮忙看看什么芯片     8脚的小芯片

网友:
是不是内存芯片啊

网友:
UP6262芯片,图纸37页, 技嘉GA-MA770-US3

网友:
内存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桥问题吧,加焊看看了

网友:
应该说是控制内存电压的    内存电压高      找了一块一样的换上好了    就是查不到什么芯片

网友:
找料板,料板没有上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