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屏

楼主(2014-03-10):
电压正常   灯管也是好的  求解   闪屏是因为什么   12V供电一路电容也换过了  还是闪

网友A:
楼主要说清楚是怎样闪?是闪一下就灭吗?能看到LOGO吗?还有灭的时候有背光不?如果排出屏和电源板,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高压板上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说清楚是怎样闪?是闪一下就灭吗?能看到LOGO吗?还有灭的时候有背光不?如果排出屏和电源板,那么最 ...

不是的 就是正常能显示 就是屏光一闪一闪的  感觉就像供电虚  可是查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就是正常能显示 就是屏光一闪一闪的  感觉就像供电虚  可是查电压都正常

有可能是屏电路和液晶屏的问题哦,可以用通用板点一下,确认故障点,再维修

网友:
灯管问题吧.

网友:
重点查高压

网友:
灯管也有可能

网友:
再仔细瞧瞧 有木有线条,细心点嘛,看是屏坏还是灯管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