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不开机,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4-03-10):
一台联想SL400笔记本电脑,按开机键无反应。
拆机,裸板测待机电流为0.04A,开关处有3.26V,但按开关不能开机,待机电流不变。

SL400的待机芯片是TPS51120,其3V输出实测为3.28V,5V输出实测为4.62V。测其PGOOD1(30脚)和PGOOD2(11脚)都为0V,测其EN1(29脚)为2.26V和EN2(12脚)为2.45V。
请问:1、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5V电压输出有点偏低?
           2、为什么PGOOD1、PGOOD2都为低电平0V?
           3、上述测量数据的EN1与EN2正常吗?

另:上图有“7.8V”字样,是表示“A/D_DET_VCC”电压为7 .8V吗?,实测只有3.13V,这正常吗?或者问上图中的输出的“FORCE_OFF#”信号只有2.3V左右,正常吗?

补充内容 (2014-3-11 07:51):
谢谢大家回复!再检测如下:若将ENBL直接接到3.3V上(使EN1、EN2为3.3V),则5V正常了,且可能开机了(因为电流上到0.8A左右)。请问,ENBL电压是来自第二个图的VSUS_ON 还是来自第三个图的FORCE_#?实测VSUS_ON3.1V

网友:
force off #应该是3。3   en1 en2也应该是3.3    感觉你这个机器可疑点太多了。。  我也不懂啊   等大神来回答   要不楼主就先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22脚,10,9脚为3V5V的线性电压开启信号,19,21脚是线性3V5V电压输出,29,12脚是单元控制信号要3.3V才正常。

网友:
把5V后面的滤波大电容换了,在看看5V的升压正常不

网友:
直接查下IO是否短路

网友:
15v电压偏低查与之相连的电阻  看看是不是阻值增大   2pg信号为0好像是正常的  这个不确定  只是隐约记得以前碰到过   3 EN开启信号应该为3.3  5V偏低也有可能是EN开启偏低没能完全满足导致输出偏低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测开进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按下开关时候有没高低高的电压跳变

网友:
滤波电容换了吧。

网友:
LDO断开,看电压多少。电压还是那样,换芯片了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再检测如下:若将ENBL直接接到3.3V上(使EN1、EN2为3.3V),则5V正常了,且可能开机了(因为电流上到0.8A左右)。请问,ENBL电压是来自第二个图的VSUS_ON 还是来自第三个图的FORCE_#?实测VSUS_ON只有3.1V左右,这个值正常吗?若不正常,VSUS_ON是来自EC的,是否说明EC坏了?

网友:
挑开 ec vsuson 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