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枪和烙铁的选择,求解

楼主(2014-03-10):
请问前辈们是单独的烙铁和风枪与风枪烙铁二合一的,使用上有什么分别吗?想买二合一的,但不知道好不好用,还望前辈们给予帮助

网友:
买分开的吧  二合一的 万一坏了  哪个都用不了

网友A:
修电脑建议还是用单独的烙铁和风枪。有的二合一的是用来修手机用的,吹的螺旋风比较柔和,不适合焊接一些体积比较大的芯片,如果二合一功率足够,是直吹的话也可以。

网友:
3楼的回答很中肯明确,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脑建议还是用单独的烙铁和风枪。有的二合一的是用来修手机用的,吹的螺旋风比较柔和,不适合焊接一些体 ...

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
一般都不推荐二合一的给客户
常见的二合一一般都是出的旋转风 适合修手机
吹直风的一般功率都不够

详细的楼主可以加我QQ:120262887 可以为你推荐

网友:
我用的是一台安泰信二合一,四百来块,好贵,看别人用150块的风枪,加把白光的烙铁器70多,也很不错呀,分开放还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