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硬盘还有戏吗?

楼主(2014-03-10):
西数320g笔记本硬盘,前20g有大量的坏道,后面都正常,用wdr看smart有报错,不知道怎么搞啊?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顶一下,修盘高手来看看

网友A:
没用过WDR,我用DELWDII可以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WDR,我用DELWDII可以搞

怎么搞法?能讲一下吗?

网友B:
把前面的坏区,分区的时候划掉不用试试。。。我年前一个没过保的硬盘,因为过年商家不收返货,我就这样分的,成功了

网友C:
你这个WDR  是哪搞的,,,我的怎么检测不到盘

网友:
看不到硬盘信息

网友:
没看到图吗 ?》图上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前面的坏区,分区的时候划掉不用试试。。。我年前一个没过保的硬盘,因为过年商家不收返货,我就这样分的 ...

已经试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WDR  是哪搞的,,,我的怎么检测不到盘

论坛下的,你是不是端口没选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WDR,我用DELWDII可以搞

DELWDII 搜索不到啊?原名是什么啊?方便搜索!

网友(点评):
搜索 DFL ,这个工具价格在240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LWDII 搜索不到啊?原名是什么啊?方便搜索!

delwdll 我也没用过,你问他啊

网友(点评):
是DFL不是DEL吧。

网友:
备份固件,然后四清,直接自校准好了。

网友E:
把t表里面的数据清空然后把g表数据转换到p表然后再去清smart然后用活动那里有个清g表的选项用那个再清g表一下,跟着用活动那里有个快速擦除功能点擦除全盘擦除一下就应该好了

网友F:
先做G转P,然后复位SMART表,做一下内部格式化,再加一下表,还有坏道就要跑校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先做G转P,然后复位SMART表,做一下内部格式化,再加一下表,还有坏道就要跑校准了。

这些操作是不是,就用PC3000 来做的啊?哪个软件能做什么功能,能否简要说明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t表里面的数据清空然后把g表数据转换到p表然后再去清smart然后用活动那里有个清g表的选项用那个再清g表一 ...

多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做G转P,然后复位SMART表,做一下内部格式化,再加一下表,还有坏道就要跑校准了。

好的,多谢罗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操作是不是,就用PC3000 来做的啊?哪个软件能做什么功能,能否简要说明下呀?

灵活运用WDR也一样的,都可以。

网友:
可以先砍段,再坏道加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