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ibm t42 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4-03-10):
接到T42一台,待机0.03,3.5v 1.8 1.2v电感有电。

查开关19脚有供电,触发有跳变,翻看图纸 -extpwr 信号,低电平正常。

测量MPWRGD正常,看来待机正常了,为什么不触发呢?

按开关后PM会向南桥请求开机,触发有跳变,南桥收到后会发回s1信号,测量s1发现没有电压。

量南桥待机电压正常,测量晶振发现有一脚2.几v,更换触发0.3掉电,上cpu 亮机。

网友A:
换板子吧 , 还修啥呀

网友B:
不懂 是cpu的问题 还是 南桥没发出slp信号啊 新手小白/

网友:
够简单,够明白。 原来是晶振没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子吧 , 还修啥呀

换板价格高了,客户肯定不修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 是cpu的问题 还是 南桥没发出slp信号啊 新手小白/

你没看啊?晶振坏了,

网友:
好厉害 晶振很少坏 都被你查出来了

网友:
这种机子相对来说很好修,

网友:
修好也有一百多吧

网友:
更换了晶振吗

网友C:
楼主又捡钱了,,晶振坏的还是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又捡钱了,,晶振坏的还是很少的

是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