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漏电的几种解决方法(收藏宝典)

楼主(2014-03-10):
一、无论什么手机,漏电从故障原因来分,可以大致分为三种:
1、B+漏电:这种漏电是指一接上电源,不按开机键即有漏电。在维修时重点查找B+通路上的元件,一般多为电源IC、功放、B+滤波电容等元件漏电所引起。
2、负载漏电:也即是电源输出通路上有元件漏电。这种情况接上电源时,不按开机键是不会漏电的,按开机键后才会漏电(即电流比较正常手机要大)。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首先是因为电源输出通路上的元件比较多,电路较为复杂。其次有时漏电元件本身并不发热,而是电源IC发热,这种情况令一些朋友头痛。
3、开机线漏电: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也因此很容易引起一些朋友误判断。
二、无论什么手机,漏电从电流大小来分,也可大致分为两种:
1、大电流漏电:电流接近或超过100MA,漏电元件发热明显,可以比较容易查找故障原因。
2、小电流漏电:漏电电流数十MA以下,无明显发热的元件。不少朋友对这种故障没有什么好办法,一般都采用“去件法”(说得难听点就是“瞎猜法”),即怀疑是哪个元件漏电,就把它取下,若取下后不漏了,就是它坏了。但是手机元件这么多,而且有些带胶IC,或且漏电元件不是大件,而是一些电容感等小元件,“瞎猜法”就只好弃械投降了。
三、解决办法:对于大电流漏电(元件发热明显),且发热元件就是漏电元件,直接更换发热元件即可,这一招谁都会,我就不说了。我这里着重分析大家比较头痛的两种故障:1、负载漏电,但发热的却是电源IC。2、小电流漏电,发热极其不明显。
1、“稳压电源供负载法”:征对负载漏电,但发热的却是电源IC。这种情况相信大家都有碰到过,明明是电源IC发热了,但换过数个电源IC(无论是新的还是从好机搬过来的),它还是照发热不误。这就是负载漏电所引起的了。使用“稳压电源供负载”法可以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将稳压电源正极接到手机电源电路的输出端上,稳压电源负极接手机主板的地。然后稳压电源慢慢从OV调到该路供电的标准值(如3310的VBB标准值为2。8V),注意观察稳压电源的电流表,即可发现该路是否漏电。若该路有漏电,可用“触摸法”(此发征对发热比较明显的大电流漏电,即用手或嘴唇去触碰手机元件)或“松香烟法”(此法征对发热不明显的小电流漏电,后面将有祥细介绍),这两种方法可很快判断漏电元件。
2、“松香烟法”:这个方法我曾在网上发表过,经实践证明相当有效,也帮不少朋友赚了RMB。这种方法主要征对小电流漏电,发热极其不明显。小电流漏电情况下用手或嘴唇去触碰手机元件均很难感觉出来,尤其当漏电的是电容电感等小元件时,手或唇根本就很难接触到。这时“松香烟法”就可以发挥其妙用了:用936烙铁醮到松香里,这时烙铁上会冒出一股松香烟,将松香烟靠近手机主板,松香烟即附着在手机元件上,形成一层白色薄薄的“松香霜”(注意,熏松香烟时不能使用普通烙铁,因为普通烙铁发热太大,松香烟很快就挥发完了,来不及熏到主板上)。你怀疑哪里漏电,你就可以在哪里熏上一层松香霜,若你根本不知该怀疑哪里漏电,你可以将整块手机板一起熏。熏完后,给手机加电,加电时可以从0V开始慢慢上升,如果电流太小,可适当将电压加得高些,但要注意不要太高了,以防将其它元件烧坏。要加电过程中,注意观察手机主板上的元件,若哪个元件漏电了,该元件上的白色的松香霜就会熔化而“原形毕露”-它就是漏电真凶了!
四、下面专门来分析一下开机线漏电的判断及维修方法:这种漏电的现象是,当手机加电时即有漏电,拆掉电源IC即没有漏(这种情况看似B+漏电,很容易引起一些朋友的误判断),但这里如果你换电源IC却没有任何效果(换后的现象一模一样)。这时你往开机线上想就对了。一般来说多是开机线上的滤波电容、压敏电阻漏电或开机键有轻微短路了,也可能开机线对地漏电了。直接将这些电容或压敏电阻拆掉即可。如果是开机线对地漏电,你可以在靠近开机键处和电源IC开机触发脚附近处将开机线割断,再直接从开机键飞线至电源IC开机脚即可。
其实,按以上方法检修后还不能修好的漏电往往都是线路板内部漏电了。修复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或许,你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嘿嘿。待机电流大怎么修呢?(正常的电池待机时间变短)

网友:
在此学习一下修手机了,,不错。

网友:
总结的不错,感谢

网友(2014-04-21):
      呵呵 给个大大的赞

网友:
若哪个元件漏电了,该元件上的白色的松香霜就会熔化而“原形毕露”-它就是漏电真凶了!  好!

网友:
大家在百度文档里搜索,会有更多的惊喜,里面有很多的实际例子,看完里面的方法你可以提高不少!

网友:
看下!我 就是搞手机的!也学习下电脑维修!迅维真的很强大

网友:
总结的不错,正在学修手机中,看了很有用。

网友:
如果是开机线漏电,为已经启动了电源芯片工作,严格说不属于漏电。对于漏电还有一种应当注意——自己未通过引起的上电就有电流!

网友:
低价智能机多为展讯芯片,都有自检电流。

网友:
不错的经验宝典!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真心不错,顶一个

网友:
再定一个不

网友: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网友:
写得很好,顶一下

网友:
松香法看不懂啊,不知道怎么用,根本附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