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 时而充电时而不充

楼主(2014-03-10):
故障现象:在插入适配器后,用一段时间,突然转变为由电池供电。一会又显示插入适配器。。。。拿下电池有用适配器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机,。。。经常修到联想的机器,一会充电一会不充,由EC 脱焊引起的比较多,不管三七二一,直接加焊EC ,试机发现电流偏大,索性连开机都开不了了,3V 5V 无输出。但是线性的供电已经产生,难道EC 被我焊坏了,有点郁闷,直接扔着,先修其他,然后去订EC ,隔天EC到货换上,发现还是一个样看来毛病不是这里引起的,立马换思路。先不管待机电流了,保护隔离可能出问题的话也可能导致这个情况,测量公共点已经有电压了。。。再次检查公共点。发现PU3801明显发黄。而且贴在PU3801 上面的塑料纸也明显发黄发黑,很明显由于发热引起。测量了一下确实坏了。从废板上拆了一个 换上,
试机还是感觉待机电流偏大。。。正在冥思的时候,又把可调电源插上了。发现这回待机电路正常了。而且过几秒后电流到了0.1A左右所有等都亮了。机器已经开机了。这个时候测量3.3 5V 电压都正常。立马排除EC 坏掉的可能  。再次拔掉可调电压再接上又出现毛病了。脑子里一个念头油然而生,是不是保护隔离没有过。公共点的电压是虚压。用了一个线直接从电源口跳线到公共点。发现3.3V 5V 已经产生。而且还开机了。看来我的想法没错。去掉跳线,直接短接PU3801 试机也正常。测量PU3801G极18V ,电压不对 正常6V 左右才可以导通P沟道场管。目标直指PQ3801和PQ3802 .先不动手先逆向分析一下工工作状态

      首先要使PU3801的G 为低电平。那么PQ3802必须截止,这样的话PR3801和PR3802组成分压电路。得到6V 左右点电压。要使PQ3802截止,PQ3802  的B极必须为高电平。从图可以看出这个是PNP的三极管。那么PQ3801 也必须处于截至状态,PQ3801的 B极为低电平才对。。。分析到这里。直接测量PQ3801的 基极。发现为低电平。所以说电路没有保护动作。可以确定毛病就在PU3801的G极的几个管子里面。。实际测量。发现PQ3802,PQ8301无短路。为了维修速度。直接拆出PQ3802 这样的话电路应该马上恢复正常。拆了。测试发现还是不正常。再次测量PU3801 G极。发现有16V 明显不对啊。既然PQ3801 都已经拆除了。还能有什么元件坏了会引起这个问题。。只剩下3个了。一样看过去。就知道毛病了在哪里了。电阻不可能。只有PC3802漏电。才可能导致PU3801 G极电压升高。直接拆了扔了。试机机器正常了。

本来很简单的毛病,两个现象导致两次误判。第一。待机无3V,5V 而且待机电流明显比正常的要大(刚好不巧,EC 被我加焊了一下。自认为EC 被我弄短路)

第二。公共点已经产生了19V 的电压,其实这指示虚压(这个学过的兄弟老师应该说过,没学过的一会注意了)自认为公共点电压已经正常,幸好脑子还是转的比较快。,就写到这里

补充内容 (2014-3-11 11:28):
有些兄弟看不懂,PU3801 坏,PU3801 G极 电压偏高为PC3802 漏电。19电压直接加到G极

网友:
很有价值,楼主多发点这种技术贴

网友(点评):
严谨灌水,下次扣分了

网友A:
PC3802是击穿了?所以PU3801 的G级始终有19V的对吧?对了,MOS近的沟道有时候老是分不清导通条件,老看反来着。

网友:
看来这个是通病了以后可以直接秒杀了,那天我还是修了这个问题,还是那个电容的问题,那个P沟道的管子,应该是低电平导通,结果G级为19V,正常应该为6V左右,就是那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楼主  分析的不错   属于大师兄的境界了

网友:
电容问题啊  不跑线路还真难找啊 学到经验了

网友:
PU3801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了,挂了。然后电容也击穿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虚电压是不是指有19V ,但电流不够大,很小呢?最后是不是坏了两个东东,场管和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3802是击穿了?所以PU3801 的G级始终有19V的对吧?对了,MOS近的沟道有时候老是分不清导通条件,老看反来 ...

其实很简单记忆,不要听老师或者书面上的说法,说的太详细了。交给你简单记忆方法。碰到N沟道场管。G极高电平就导通,P 沟道 G极 低电平导通。这样记忆好了。别什么的那么复杂。G>S 什么的,然后什么什么的,。有些兄弟感觉复杂

网友:
这个修的有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记忆,不要听老师或者书面上的说法,说的太详细了。交给你简单记忆方法。碰到N沟道场管。G极高 ...

低电平是0V吗?那高电平要多高呢?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网友:
楼主写的太详细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维修有几年了吧

网友:
PQ3801和PQ3802构成复合管,目的是提高放大倍数,使输入电流更小。AD_OFF高电平时导通,PU3801S G脚电压为0,低电平时G脚电压由PR3801和PR3802分压供给。

网友:
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虚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