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精典问题

楼主(2014-03-10):
   今天有一同行拿来一华硕本本,型号是ASUS K43S ,板号K43SV 2.0来着。待机0.03不触发,拆机,查看无 3 5V.待机芯片是RT8206换了后有 3 5 V。还是不触发。换了EC触发。有LOGO。以为好了,装起来,过LOGO白屏有时候花屏。像是屏坏的那种全屏花。。不插硬盘进BIOS没事。插U盘也进不了PE。郁闷啊,求助各位大侠,这是什么情况,有修到过的么。电压都正常。 刷过BIOS.

网友:
显卡的嫌疑最大,这个型号的本,加焊EC,  还有那个经典的VTT电压的问题,我加电容也修好过,问题多多的本,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板上原件没有编号,

网友(点评):
这机器开机1。4碰到没,咋整捏?

网友:
华硕的没有印元件编号,修起来真是麻烦。

网友A:
进不了pe,是不是蓝屏代码5a?那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机子 真贱 我修费不知 几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不了pe,是不是蓝屏代码5a?那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过了LOGO就白屏,啥也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了LOGO就白屏,啥也看不见

那多半是显卡的问题了。也碰到过是k40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