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新点的HM77芯片组主板维修两例

楼主(2014-03-10):
最近修了两个稍新点的主板,其实维修过程并不复杂,发上来供大家看看:(图纸已经送上)一.
acer i5机器 hm77芯片,送来说是进水好几个月了,打开一看,确实腐蚀很严重

硬盘直接挂了,有待机但不触发.
初步查了一下无短路,公共点正常,3v5v正常.对于这类机器还是要按照上电时序来修,正好图纸有时序图,查了一下pu4601控制的1.5v没有产生,当然也就没有RUNPWROK.

查芯片工作条件,14脚vdd有5v正常,15脚无电压,那就不对了,这里应该也有5v的.

对应实物,也就是vdd的滤波电容pc4606有5v,vddp的电容c694无电压,而两个电容又挨在一起,那就直接把5V_S5接过来就行了,一点锡的事.

焊好之后,开机触发,电流上去了,接上屏亮机.

看来运气不错,看那惨样本不打算修好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另一华硕机器,i5,HM77芯片组,能开机触发,电流好像0.2左右,当然不能亮机.

拆机查无cpu供电和独显供电,vccsa的电感pl801也无电压.
根据上电时序,vccsa的pg信号SA_PGOOD要早于cpu核心供电的开启vr_on,所以先从vccsa修起.

查pu801供电+5valw正常,5脚en也正常,对于这类没有上下管的pwm电路没有搞过,看饼哥在线就问了一下,饼哥说既然条件正常那就换芯片吧.

芯片到了换好之后,

来一张+VCCSAP电感前后端的波形图:

再测cpu供电也有了,开机正常.
由于这类机器cpu供电都采用了svid信号,顺便抓两张图看看:

就写到这里了,总之,按时序来修机器会少走弯路的.
波抓的不太漂亮,不对的地方大家多指正啊.

V5471 MS2360 11309.pdf

acer的图纸

网友:
记得饼哥说过vccsa是hm6X之后增加的一个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学员真的很厉害,VCCSA是什么供电?

看大家在讨论vccsa是个什么电压,我也来说两句:
先看看图纸上的电压解释及不同状态时的开启情况

英文解释为:vccsa用于CPU系统代理.
并且它只在计算机的开机状态才开启.

再查图这个电压确实供给了cpu,它是cpu的一个供电应该是没什么疑问的.

查了一下其实高级一些的如Z87主板上已经提供了这个电压的测量点:

网友:
VCCSA 是什么东东啊??楼主

网友:
李立红 -5 赞一个!

网友A:
迅维学员真的很厉害,VCCSA是什么供电?

cpu的一个供电。不是桥
桥的一个模块供电

网友:
PU801de 主供电

网友B: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啊

网友:
图纸没拿出来呢?

网友:
波形很漂亮本人没抓到过

网友:
楼主要是能分享下图纸不是更完美?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新机器还没遇到过,为以后做准备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现在也给仁宝代工了?

网友:
这个VCCSA在图纸上看到过,是不是S VID的供电

网友:
看楼主修机器真是一种享受,真么轻松,佩服之至啊。这2个新机器应该把BIOS备份一下,呵呵。

网友:
维修切入点很深啊 没有内力真做不到

网友:
才修到66系列的,新机器有钱挣

网友:
VCCSA什么供电呀,一个说桥供电,一个说CPU供电。。。。

网友:
图纸已经送上

网友:
有讯维的资料卖吗...我要买点.现在新机不太好修.

网友:
是什么信号 指点下哦

网友:
经验不错,就是有点看不懂

网友:
图纸先收下,谢谢楼主分享,以后大家还一起来分享,这样我们才能共同进步。先赞一个

网友:
华硕的新机子怎么现在让仁宝来代工了。

网友:
若想修好机器,理论基础是不可少的。而理论基础不能只是死记硬背,要能装到脑子里去,还要能道的出来才行啊。活学活用才是真理。

网友:
vccsa 说是 对cpu内部内存控制器 提供更稳定的电源的

网友:
大家好,学习中。

网友:
华硕也找仁宝代工?开玩笑吧?
萝卜蘸酱
你不知道的事情不一定不会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啊
要多实践在加基础没问题,

网友:
迅维学员真的很厉害,VCCSA是什么供电

网友:
分析的有头有尾不错

网友:
VCCSA搞研发的才知道,迅维太历害了

网友:
这就是懂时序,懂理论和三板斧区别

网友:
楼主技术很给力

网友(2014-04-09):
同问 VCCSA是 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