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CPU 坏故障一例

楼主(2014-03-10):
故障现象表现为: 能开机进入系统时候灰屏,偶尔正要进入系统的时候蓝屏。在CMOS  DOS  PE 下都无发现什么问题。。慢装系统能进系统,一打驱动立马就边为上述这些个情况。。很自然的很多兄弟会想到显卡问题。这个机器是双显卡。U里集成一个。另外独立一个。进BIOS 关闭独显还是这个样子。、
今天被我碰到了。我也认为是独显有问题,直接重新植球了。发现还是原来这个毛病。静下心来想。既然独立都被禁止了还这样毛病。毛病应该不在独显。可能在集显。想到这里直接替换CPU 。机器回复正常。  这是一例由CPU 坏引起的故障。害我浪费时间。怪我太心急。就写到这里。分享一下。说不定对有些兄弟有启发

网友:
我遇到一个坏U,也能装系统,装完后,不能运行.exe的文件,那次的故障排除,是走了弯路了,最后才换U试。

网友:
CPU坏?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你那CPU再放别的机子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U坏是一个通病 无形中增加维修

网友:
的确 也被坑过 上次电流上不去那都想了就是没想到CPU 最后没辙了才换了个试试 结果好了

网友:
U坏~~    我上次接到也差不多这个问题(进系统就黑屏  要不就在logo卡住了),最后在cpu座子后面加了个电容,最后就好了。

网友:
多谢   楼主分享了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了   都是怀疑显卡有问题    也是害我  走了不少的弯路    还是谢谢楼主了

网友:
郁闷了in的U很少坏的

网友:
好文章我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