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主板,启动不起来。但是还能启动。。。进来看什么情况

楼主(2014-03-10):
主板是戴尔品牌机主板。 PW开关信号正常,开机无反应。把cmos跳线帽换一下位再换回来就可以开机了。如果关机,很有可能还是这样的情况。。。这会是哪里的问题?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加焊南橋或者直接換了

网友:
联想和dell品牌机,这正情况我都是直接干桥

网友:
一般还都是换的

网友A:
开不起来的时候  两个各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这个 一般 跟 bios 没关系  再说 dell的 我还没见过 bios坏的     看桥 是否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不起来的时候  两个各电压   时钟   复位

都不触发了哪来的各电压时钟复位呀

网友:
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的,什么型号的。按不触发时序来修。极大可能是桥故障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

网友:
学 习 学 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