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秒杀一个联想旭日C466A白屏

楼主(2014-03-10):
旭日C466白屏,既然能开启背光那么显卡到屏的两根系统总线应该没问题了,首先测的就是LVDS接口的屏供电,见图一眼就能看出来图中有三角形那那三个连一起的针脚的就是LCDVDD供电,此电压正常是3.3V见图
实测屏供电为1.9V 肯定不对了,这个显卡是一个小板,显卡的核心供电和屏的转换电路一般也会在这个板上见下图
这个管子是跑线找到的直通屏供电
由于完全击穿已经不能确定是N沟道还是P沟道 实测图
经过反复查阅其他图纸的屏供电部分,一般最后一个管子都是P沟道的MOS管下图为任意图纸屏供电部分 ,其实你换错也没事大不了不出电压下面的更换过的
迅速接上屏 开机 一次性亮机,晒晒亮机图

也就那么回事吧 哈哈

网友:
F41这个图纸应该有的吧,查一下就知道了,楼主反复查阅 有点累哈

网友(点评):
大哥我错了 这个是旭日C466A 标题错误 我已经更正

网友A:
显卡板 我没找到

都说了是秒杀 我是看以前的图纸总结的  我就没看图纸直接换的管子 为了发帖才这样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板 我没找到

都说了是秒杀 我是看以前的图纸总结的  我就没看图纸直接换的管子 为了发帖才这样说的

呵呵呵,挺不容易的,加分!以后继续努力   加油

网友B:
热插拔显示屏会导致这个三极管击穿是吧

网友(点评):
热插拔显示屏? 高难度吧 不敢尝试

网友C:
这个机器,好像背光和LVDS信号是不同的两条线吧,好像不插屏线只插背光也会白屏吧,也就是说,跟EDID没关系吧。

网友(点评):
是的 这款机器不插屏线 也可以开启背光的

网友(点评):
呵呵 维修的的时候我就是按照常规分析了

网友:
谢楼主分享,没屏供电,真是秒杀呀,这个管子怎么会击穿的呢,这个也应该有图纸吧,笔记本跑纸路有点头痛吧!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一个单独的显卡板 板上数数就三四个 三脚的管子 表笔随便哗啦几下就能找到

网友:
这个讲的够实际,够使用 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插拔显示屏会导致这个三极管击穿是吧

热拔插,不仅会坏这个管子,还会烧坏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好像背光和LVDS信号是不同的两条线吧,好像不插屏线只插背光也会白屏吧,也就是说,跟EDID没关系 ...

LCD 的  显卡那边发来的开启高压板信号吧   灯管会亮的

网友:
能说出来就应该加分啊而且楼主还说的这么详细清楚辛苦了

网友:
屏幕的主供电3.3V 没有出来 1修控制脚B  2拆掉跨线

网友(点评):
这个管子是在显卡板的背面通电测量要飞线的 换一个岂不是更好呢 这种管子料板到处都是

网友:
还是很不错  直接秒杀啊

网友:
像是捡了个大便宜多点 哈哈

网友:
不仔细测就会把显卡杀了!!

网友:
是啊  今天也是秒杀一个CQ42  就一个电阻问题  要不然直接干显卡了  我一会儿发上来

网友:
缺少屏供电,遇到过电感烧断的,

网友:
好帖子,目前为止还没修过屏供电问题的板子,基本上是碰到的都是盒盖转弯的地方屏线断了!找不到屏线的情况下,手动接屏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