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上的CLR COMS 三针连一块后加电把电源烧了

楼主(2014-03-10):
台式机主板上的CLR COMS 三针连一块后加电把电源烧了,然后把这三个针完全分开了,换了个电源就不开机了,咋办?是主板哪里烧了吗?还能修好不能?

网友:
我是新手,不懂,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你短接三个排针,三个针依次是:VCCRTC电池/3VSB供电,中间一根针接南桥,第三根针接地,主板正常工作时是短接1,2脚,你打下中间脚的对地值怀疑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短接三个排针,三个针依次是:VCCRTC电池/3VSB供电,中间一根针接南桥,第三根针接地,主板正常工作时是 ...

对地阻值有一个脚是1600多,其它两个都是1,正常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地阻值有一个脚是1600多,其它两个都是1,正常不?

三根针应该有一个针跟地是相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根针应该有一个针跟地是相通的

都不通啊~!咋办?

网友A:
你还是找你那主板的图纸对照着看下电路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找你那主板的图纸对照着看下电路图吧

好吧!非常感谢!

网友:
你依照上电时序应该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