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发暗有图,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4-03-10):
求思路,求方法。 改装屏发暗·····

网友A:
这个请楼主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暗屏有两种 一种是开机亮了一下后暗屏,还有一种就是开机就不亮。像楼主说的这个问题  1.灯管  2.高压板      首先你可以先找两根灯管测试一下看看到底是灯管还是高压板,如果是灯管  那么就h直接换掉,如果是高压板那么也没有什么好修的了 这中都是那个逆变线圈坏了,直接加个高压板上去就好了

网友A:
刚刚没看明白,你这个应该是灯管没有完全亮导致的一般暗,重点检测高压板供电12V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应该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今天就遇到一个飞利浦的 灯管坏了 暗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请楼主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暗屏有两种 一种是开机亮了一下后暗屏,还有一种就是开机就不 ...

4个灯管  一一测试  都正常··   你意思变压线圈 坏掉了, 直接吧高压板上加个高压条???
    开以后一直这样的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个灯管  一一测试  都正常··   你意思变压线圈 坏掉了, 直接吧高压板上加个高压条???
    开以后 ...

嗯是的   你可以换个高压条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是的   你可以换个高压条   试试

   我知道,高压板 改上高压条, 但是我不知道走哪里改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高压板 改上高压条, 但是我不知道走哪里改掉··

高压条只要接三根线   VCC  GND  ON/off       VCC接在电源板上的12V上面,GND接在12V附近的电容负极,  ON/off  就接在电源板与驱动板接口的那个开关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条只要接三根线   VCC  GND  ON/off       VCC接在电源板上的12V上面,GND接在12V附近的电容负极,   ...

能不能 帮忙 标在图片上·· 非常感谢·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晰,注意自己测下正负,ON/OFF在开机状态下是高电平3-5V

网友:
   配上文字就好了  看不大明白。 第二张和第三张

网友:
把12V供电的电解电容和450 V/100UF的电解电容换掉试试  祝你好运

网友:
这个改板的方法,有不少贴子的,你多看看

网友C:
楼主第三个图是用另外一块板子点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没看明白,你这个应该是灯管没有完全亮导致的一般暗,重点检测高压板供电12V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应该 ...

楼主 你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第三个图是用另外一块板子点亮的吗???

一个正常的 显示器  一个不正常的显示器·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把ADJ去掉后好了·· 因为我把ADJ给按上了···

网友:
不知道这100分谁能捞到,哈哈

网友:
换灯管一般就OK了

网友:
如果是群康的屏就用考虑了 直接换灯管

网友:
不用改,你把DIM接地或接5V或者什么都不接。  你最好是找个4灯管的17 19屏测试下。

网友:
这些HKC的板子灯管暗一般是dim接5V就解决了,还有把高压包头间的那个电容换了,  2个都要换。电容有参数的,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高压板上有一个亮度控制,把那个也接上,不行的话就把亮度控制用电阻上拉个5V

网友:
今天刚修好了一个戴尔的ST2010的显示器就是屏幕暗  把ADJ的线切断 就好了  试机器  半个小时一根灯管接口接触不好 重新 接下灯管好了  真纠结啊  不管怎么说 修好了

网友:
测一下灯管

网友:
是不是灯管老化了啊

网友:
我是生手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先看灯管吧,一一排除。太笼统了

网友:
灯光测了吗,要是有显示的话,不是高压就是灯光

网友:
先看看菜单亮度控制   ,高压板及灯管

网友:
是改板吗?

网友:
朋友,关灯管

网友:
高压,灯管

网友:
高压板,亮度控制,灯管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好像是你监控的问题吧?

网友:
背光灯光有么有测量过是否是好的

网友:
简单下高压跟灯管

网友:
弄个外接灯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