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l联想B460在系统关机后重启……

楼主(2014-03-1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B460 在系统关机后重启,客户说前几天用着后关机总是重启!!!拿到此机器我就进系统用系统软关机和电源开关关机一样还是关机后重启,按电源开关强制关机后关了机还是重启啊!!!晕,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啊 ……于是我拆掉硬盘,进PE关机也还是重启啊!!!哈哈……跟windows系统无关啊!!!于是我马上拆机,拆掉B壳就能看到COMS电池,于是把电池拔下来放电。盖上B盖插上电源开关PIN后进系统关机还是重启啊!!!此时我想是不是开关短路导致关机后自动触发,于是我把开关板拆下了量电源按钮没有短路!!我现在就想把开关排线接上去,单独一个小板子开机进系统试试!这下关机不重启了,什么情况啊!!!这下我仔细看看贴片按钮,按钮中间有一个被按的凹下去了!!!呵呵……是不是装在B壳上一直处于按下的状态啊!我把B壳拿过来一看,电源开关的按键柱子比其它的高些!原来是按键柱子的问题啊,于是我用烙铁把按键柱子烫矮点,装上按键板开机进系统后关机不再重启了啊!!!此机器是这个不良啊…………

网友A:
我有碰到过是开关漏电引起的.马上开机就关机开机的。你这个只是关不了机。有点怪怪的。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按开关没反映的,时开时不开,开关里面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碰到过是开关漏电引起的.马上开机就关机开机的。你这个只是关不了机。有点怪怪的。

是啊 ,很少碰见这种情况的,只碰见过不开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但是拆掉B壳怎么能看到电池呢,应该是C壳吧,开关的按键是不是也在C壳的下面呢?拍点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