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秒一下C600装CPU触发掉电。

楼主(2014-03-10):
说到秒,其实是假的,只是修的时间比较短一点而已,望谅解。
     一片C600的板子,不装CPU触发到0.3不动(这个板子不装CPU就是走到0.3不动也不掉,我修了三四十片了都这样),装CPU后触发到0.22左右掉电,而且是保护性掉电,3/5V都没有了,小小的蛋疼了一下,自己分析了一下,不装CPU不掉 ,装了CPU就保护性掉,要么过流,要么电容不良了,于是有波波设触发模式打了一个,看波形觉得不是电容不良,难道是下管不良?于上换了下管,但还是一样,看来分析得不对,这个也不想是3/5V带不起呀,这么快就掉了,怎么回事呢,本来正确的思路是从3/5V入手找问题,正准备去查,瞬间想到,CPU好信号也不是电压出来瞬间出来了么,是不是他的问题?于是打开图纸,这一下我就笑了,请看下面几个图。

   VR_PWRGD是CPU好信号,如果PM_THRMTRIP#没有把他拉低,那么他就去把THRM_SHUTDWN#拉低,如果THRM_SHUTDWN#为低,那么+V5AUXON也会成为低,这个+V5AUXON可以控制3/5V的,所以我笑了,于是先就去测Q4300的G级,触发时测得为0.6V,这肯定不对,摘了他测得G级有1.05V,于是找一个管子装上去,触发不再掉电,成功点亮。
   其实这板子从3/5V入手修也是一样的,问题都比较简单,但看着我的分那么少,你忍心不加点分吗?

网友:
思路很清晰呀,做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是个例子啊  又学到了经验

网友:
楼主没看明白啊,麻烦发一份图纸可以么

网友A:
你说的Q4300是三极管,没有G极,另外B极的0.6V电压我不认为是异常的。

网友:
好思路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Q4300是三极管,没有G极,另外B极的0.6V电压我不认为是异常的。

那算正常了?呵呵,

网友:
楼主能具体解释下吗,看完帖子晕乎乎的,q4300g级指的是哪个?thrmthrp#是什么信号?

网友:
思路严谨很给力啊

网友:
佩服,功力真深!!!
.

网友:
温控电路出问题 导致保护了

网友:
等级低 加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