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4-03-10):
最近修了两台华硕F81SE,SIS芯片组。两台都是进水后待机芯片51020损坏和南桥短路。换新后机器开机正常,就是以太网卡不能用,无线网卡没问题。插不插网线本地连接都显示受限制或无连接。设备管理器里也能认到硬件。两台一样的问题。测网卡25M晶振无波。以为网卡坏了,换了还一样。测供电都正常。南桥也换了好几个了。确定不是南桥的问题。最奇怪的就是拆掉网卡后设备管理器里依然有网络适配器,显示的是SIS 的。好像这机器的网卡是集成在南桥里的。南桥是SIS968。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有人看吗,高手在哪里。

网友(2014-10-07):
有线无线都不能用,从哪里下手比较好

网友(2015-03-23):
和你故障一样搞不好

网友(2016-05-28):
我的和你的现象也一样。没有网卡芯片。南桥换了 之后机器卡顿。本地 是显示链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