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旭日120不开机

楼主(2014-03-10):
一时大意把小板往大板上装时,装到大板的反面去了,造成不开机(电流接近0),待机3.3V和2.5V等电压正常,该杂个修?
不开机

网友:
不开机的维修,首先检查5大待机是否满足 : VCCRTC、RTCRST、32.768KHz、VSB、RSMRST 你所说的2.5V 是待机里的吗? 待机里的 3V 5V 都有吗?

网友:
都有,1.8V也有,我看了一下电路图,J4插座上PWR_VDDIN接入ADEN#了,跑了一下线路ADEN#不知道是从南桥还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