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两台机器~

楼主(2014-03-10):
型号l430,不出集显、独显,电流到0.4a就不动了~ 论坛找图纸、BIOS~  无图纸~中华维修网页没有,找到同型号,不同版号的BIOS,刷上去,无果,还是一模一样~果断干南桥,出独显了~电流跳的很漂亮~,不亮屏。后面才发现南桥换错误了~换成65的桥了~我那个是j8e还是je8,忘了~,样子一模一样,钢网也一样~,吃了亏了~没有细心的原因~。找到一个j8c(jc8)记性不好~,jc8应该能和je8代替,先做上去再说。换上去,ok,亮机。此机修复。

hp511,症状:花屏,当时傻了~没有热显卡就去干显卡~  显卡搞下来,做上去,0。2掉电,测显卡的线圈没有电压,还以为没做好~,再干,还是没有出来,还以为显卡坏了~找了个型号不同的又替换上去,还是一样,我了个去。不应该啊~又去查来源,直接换芯片和上下管,哈哈~ok啦~修复了~

说起来很简单~中间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新手,不敢乱动板,都是客户机,很怕弄糟糕~,两个都是很简单的问题~不喜勿喷

网友:
判断很准啊,技术也熟练

网友A:
我就用hm65换过j8e可以用啊。。。应该是看什么cpu吧。。。可能有些cpu只有hm76的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hm65换过j8e可以用啊。。。应该是看什么cpu吧。。。可能有些cpu只有hm76的才支持。。。

不清楚什么u才支持什么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