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进一点水,烧一大片的维修

楼主(2014-03-10):
行送来一片ACER 4738G 主板板号ZQ9,说是待机芯片进水,他自己换了个待机芯片吹掉了一个电阻,待机芯片焊盘断了一根线,现在不出3.3V以及5V让我来修。

一、自己仔细检查,发现就进了一点点水,待机芯片,以及PR140,PR141这几个小元件进水。

二、裸板给各个主供电电感打值,发现3.3V待机的电感对地值为0000。就跟同行的报价了,说不怎么好修,价格要收高点。

三、换掉待机芯片,再接上断线第六脚VIN,补好吹掉的电阻PR134和PR135,PR140,PR141。(广达的主板很容易找到这几个电阻)

四、打值3.3V对地值依旧是0000,拆掉3.3V的下管,开3.3V烧机。
①手摸全版PU8严重发烫,拆掉。

②打值3.3V对地值为9,对比5V的400多明显偏低了,继续烧。PC175,3.3V滤波电容发烫。拆掉。

③继续3.3V打值对地值为30右,继续烧,这时候电流为0.015,手摸不出来哪里有问题。不管他,拆掉EC。这时候对地值为78左右,比较明显的短路应该是排除了。

五、补上拆掉的所有元件。再打一遍对地值,没发现什么明显问题。通电测试。这时候电流在0.024A,按开关无反应,应该是有轻微短路。再测量3.3V,5V待机都已经正常了。没关系,按照不触发的来修。

①测量开关脚,发现只有2.6V左右的电压。这个脚直接接到EC,有电压就是没断线。直接拉低也没有反应。去查EC的工作条件。

②查EC供电、时钟、复位,程序。

a.EC的VCC,AVCC只有2.5V。明显不正常。按照图纸上的供电标示,EC的供电由+3VPCU经过一个电阻供给。EC是刚换的应该是电阻烧坏了。找到这个R108,标称为2.2Ω,在线测量为86Ω,直接成一个0Ω电阻。这时候VCC变为3.3V正常了。
b.EC的晶振在实物上没有装,那就不管他,直接跳过。
c.EC的复位由一个+3VPCU经过一个电阻上拉。EC的85脚3.3V正常。

d.用了示波器检测EC BIOS的1 2 5 6脚都没有波形。但是125678脚都是有电压的,怀疑是EC BIOS也被烧坏了。用万用表再次测量125678脚的电压,发现第一脚只有3V,第二脚只有2.5V,78脚是正常的3.3V。查看图纸,第一脚直接由+3VPCU上拉,这里只能是BIOS短路。

③断电,拆下BIOS。在上电万用表再次测量第一脚,有3.3V了。这时候发现稳压电源上的电流指示为0.007A已经看起来很正常了。用编程器检测了一下,BIOS确实坏掉了,一直提示ID信息不符。找一个BIOS换掉就应该好了。
④找不到25X40的BIOS,找了个25L8005的芯片,填充再刷程序。再上电这时候已经可以触发了。
六、装上U,内存,接上稳压电源,按下开关触发以后电流跑到0.56A不动了,过几秒掉电。这时候手触摸到南桥爆烫。不管他,按照不跑马的来修。
①万用表测量各处电压,CPU供电,桥供电,显卡供电都没有,1.5VSUS只有0.23V。
分析一下上电的一般顺序,HM5X以后的主板一般都是 内存-桥-VTT-CPU-显卡。
②内存供电,与南桥的核心供电1.5现在都通用一组主供电,有电压说明就是电压有起来,被南桥拉低了。干掉南桥。
③料盒里面一翻,HM55都没了。看了下时间,快下班了。今天我还非得把你这破板子给修好。找到片料板,量了料板下VTT,以及USB,检查了网卡,没发现什么故障,直接拆掉重新直球。
④做好南桥,测量了VTT,USB,没发现什么问题。上电,结果电压到了0.365A就掉电。
⑤用万用表测量各处主供电电压,内存-VTT-CPU-显卡这些供电都正常,当测量到PL7也就是1.8V的时候,发现电压只有0.3V。查看电路图,这边是由3.3V转换成显卡的1.8V供电的电感。之前有换过这个芯片。这边的0.3V应该是别的地方漏过来的。直接再更换一个54418。
⑥再次上电,这时候电流已经顺利的跑到了1.2几跳变。接上VGA,已经可以正常显示了。
⑦此板修复。总结一句,报价很重。
最后附上4738G独显的电路图以及点位图

4738G独显 PDF 点位图.rar

网友:
实在是不好意思,后面那几张图是传错了,各位见到了莫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不少东东,今晚先看了个大概,有空时好好学习一下,楼主不只是讲了修好这个电脑,更主要的是讲解了每个故障的分析思路及检查方法,谢谢!

网友:
这么多的问题都给你弄好了.

网友:
呵呵,不愧是实地出来的,这么复杂的问题都能搞好,看样子用的时间也不算太长,没有扎实的理论恐怕2天都修不好!佩服

网友:
兄弟们看帖子别忘给我加分呀

网友:
烧得真够多东西的如果报错价就麻烦咯

网友:
要是我,这么多的问题早就放弃了哦,佩服

网友:
有可能就是同行没有焊好待机芯片,结果烧一堆

网友:
楼主技术 没得说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