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4 V1.0触发掉电求助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4-03-10):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这个没有人能直接告诉你哪里坏了吧?除非他对这块板很熟,又刚刚修好过这片板。对于这种触发掉电的故障,最好的办法是在它出现问题的时候,短接绿线强启,然后点开关触发,再测量各项电压。一般掉电不是过流过压就是缺某个供电,强行启动之后可以量出大部分电压,再一一排除其他不正常的电压.

网友:
拔掉4pin不掉电,可以确定问题出在CPU供电或者cpu桌上面,很有可能某个信号的电阻不良.

网友B:
CPU座子看了吗?

网友A:
拔掉12V不掉电,楼主可以用示波器在正常的时候量一量CPU和相供电的波形,对比一下是否全部一致。不过楼主描述VTT正常,我记得上星期修过这个板,是AMD的,VTT应该是CPU正常发出PG后才有总线电压.所以我认为,CPU供电和总线的问题最大。在不正常的时候还要确定一下CPU供电IC,EN信号是否已经稳定发出.总线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注意,如果总线电压正常,还有H VLD这个信号,是否能到达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拔掉12V不掉电,楼主可以用示波器在正常的时候量一量CPU和相供电的波形,对比一下是否全部一致。不过楼主描 ...

你修过这个板?MS-7514是AMD的?应该看看图纸再来回答!

网友:
掉电是秒掉还是测试下跑到什么代码时掉电,还是亮机后才掉电。

网友D:
主供电芯片四个控制脚 根本就没有波形 只有电压 从供电芯片更没有

网友:
看图纸应该是先有VTT再有CPU核心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修过这个板?MS-7514是AMD的?应该看看图纸再来回答!

不好意思记错了,我上次修的板是msi 7549-1.4,记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供电芯片四个控制脚 根本就没有波形 只有电压 从供电芯片更没有

量下管的D级波形,对比下各相的波形

网友:
关键是现在控制脚都没有波形

网友:
楼主,说一维修思路。。。。

网友:
供电芯片换了 实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掉电是秒掉 多点几下开关 有时不掉电 也不跑码  CPU核心供电始终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座子看了吗?

座子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座子看了吗?

带灯测色仪 测的没有问题 要不我加韩一下座子试试

网友:
对这图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加焊完CPU座子  量内存供电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试了一会彻底不正常了 U7也没有昨天的波形了! 手头没有这个芯片 等换上芯片 给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E:
修过2片VDDSPD断线的,还修到过内存供电的UP6103的带负载不行,造成装上CPU就触发断电,不装CPU正常,更换内存供电的UP6103 OK,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人能直接告诉你哪里坏了吧?除非他对这块板很熟,又刚刚修好过这片板。对于这种触发掉电的故障,最 ...

好方法,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过2片VDDSPD断线的,还修到过内存供电的UP6103的带负载不行,造成装上CPU就触发断电,不装CPU正常,更换 ...

等到了芯片我换试试

网友:
这种一般是cpu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修过一片操盘手的板子,故障一样,更换总线供电场管好的,那个场管有轻微变色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座头上的一个3v转2.5v的5脚的小芯片坏了,是S2-00,这个芯片坏有各种的问题,掉电,无CPU电压或不跑码等。。

网友:
V星的472排阻易坏,修过类似的,IO边的472坏了。

网友:
不插4P不掉电,貌似只和CPU一块有关,其实不然,因为上了U,它满足条件就要寻址,但遇到关键性错误就会掉电。
不过还是先排除CPU这块,可以加点焊油,加焊下CPUIC及附近,测一下CPU工作条件,然后逐一排查供电管和电容。
然后留意桥或北桥,IO

网友:
升压电容换了试下

网友:
还有把MOS管都换了
我想就可以了

网友:
检查下时钟晶振

网友:
开机瞬间用示波器测一下核心供电有没有波形   拔掉4P就不掉电也不一定就是核心供电的问题吧  思路也许可以往外扩展一点

网友:
检查下CPU供电电路??

网友:
这个的话,真的比较棘手,应该还是CPU供电周边电路,有可能是某个小贴片电容不良,或者电阻虚焊之类的,仔细检查把,总之,比较棘手。如果有时间就慢慢研究,太忙没时间的就直接放弃吧,现在雷雨天气了,估计都比较忙,赚钱嘛,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不能死修。

网友:
估计还是VCORE供电位置的小电容漏电所在,这个比较麻烦哦。

网友(2014-11-19):
我也碰到了同型号板  跑码到头就掉电 然厅又重肩 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