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解!ACER 版号: LA-5893P

楼主(2014-03-10):
故障不上电   待机0.001     按开关无反应          图中PQ50  作用?     去掉后3V  5V  正常     开机也正常了

网友:
开关作用,起保护的。

网友:
3V 5V PWM开启,低电平导通 高电平截至

网友:
可能PQ50短路了,导致开启信号被拉低了

网友:
起保护后继的工作,只有EN_LDO正常了,芯片才会工作

网友:
这个要么PQ50本身有问题,要么就是线性开启端有问题才会倒致这种问题存在

网友:
pq50击穿了,换个最好,它起保护作用。

网友:
正常情况下PQ50G极电压为VS经PD7稳压后的电压,是PQ50截止,MAINPWON开启EN1 EN2,如果PQ50短路则一直拉低MAINPWON电压,PD8上接的VS是为了VS电压如果短路也会把MAINPWON拉低,起到保护后级电压

网友:
谢谢 楼上的讲解,原来是开关作用……

网友:
去掉PQ50 后EN1 EN2将不受控了
若VS为低 EN_LDO为低 但是EN1 EN2因没有PQ50下拉
将还是为高  若有PQ50则PQ50导通  下拉EN1 EN2为低

网友:
PQ50导通拉低了芯片的EN脚,楼主查一下是PQ50本身问题,还是PQ50的G极受控于其它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一目了然,PQ50的G级为线性开启脚。这个电路其实是检测线性开启电压是否OK,在默认情况下,EN2应该是有开启的,当然PQ50坏了,拉低了线性开启脚,和EN1的开启电压。EN2应该还是有的,没了线性,EN2有电压应该也不会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