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SU 大短路

楼主(2014-03-10):
客户拿来  直接插可调电源  一看短路   摘机看看 里面也没有什么电感 用万能表对各路 的电感打阻值  发现l6电感响了036 很低 赶紧找图纸 一看L6是1.8V给内存供电的  想想大短应该是上官19V的场馆击穿 要么电容击穿了 赶紧量看看  见给U15的上官Q27击穿了   很高兴找到问题了  直接换    把电感L6翘起来  上电看看不短了  但是L6另一端还是阻值低   不管了 1.8v的后继 很多直接烧版  用手量没发现什么烫手  哎呀不管了  直接触发把   看着电流上到1.7  电流上的很快 没有跳变 怪了  心头想想 用手摸看那里发烫   哎呀  我的妈呀  烫死我了  手碰到内存上的显存了  原来内存也烧坏了   换另一条  OK  马上亮机~~~~~~~~~···

方正R410SU ECS I4XSIX_MB_R01_0219.pdf

网友A:
这是十八摸啊值得学习呵呵

网友:
不错,没遇到什么麻烦哦

网友B: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内存芯片坏,内存也坏,拆腾了半天

网友:
    都是有技术的 赞

网友C:
內存有这么热吗?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恭喜发财,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D:
楼主修机干脆利索……

网友E:
U15是内存供电芯片吗?是不是上管坏了,19V直接进到内存,造成烧坏了内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U15是内存供电芯片吗?是不是上管坏了,19V直接进到内存,造成烧坏了内存呢?

可能是吧   那些我没有注意了  就知道是内存也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是十八摸啊值得学习呵呵

哈哈  你学别不会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内存芯片坏,内存也坏,拆腾了半天

呵呵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內存有这么热吗? 没有遇到过

有啊  你没遇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机干脆利索……

谢谢······························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摸一摸三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  你学别不会摸

不会摸就来请教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