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 刷机还是要原来ID。求帮助。

楼主(2014-03-10):
各位大哥门, 你们知道苹果4刷机后要原来的ID才能使用。 原来ID,都不记得了。现在手机用不起,就是一块砖头都不如。跪求解决办法, 我用红雪。 品Pp手  。 I Tunes   都没用。PP助手,要我激活了才能用。 我没办法激活它。  求 迷津。 小弟在这里感谢你们了、

网友:
爱思助手试试

网友:
无解。。。。 我手里有个5s 3网  是别人捡到的  没原appleid 就是废物 拆机卖件

网友A:
苹果4直接换基带就行了!也就两百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4直接换基带就行了!也就两百左右.

你说的基带是什么意思, 我是业余的。能帮我解释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基带是什么意思, 我是业余的。能帮我解释下吗? 谢谢

基带就相当于你的路由器,比如说联通限制了你这台路由器的MAC地址,那你换一台路由器就照样上了。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手机换基带很麻烦,业余就不要尝试了。建议送修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