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冷机掉电

楼主(2014-03-11):
板号:GC2A

SL410K,接手触发 0.4A掉电 掉电时CPU供电正常   刚好重插了内存,以为是内存接触不好,重插后,开机正常显示 试机一个多钟正常

第二天,开机,又0.4A掉电,开多几次,听到啦叭有4声叫声,帮手说是内存不过,后来他拆了散热,发现散热的出风口堵死,说是北桥可能空焊,因为我自己也忙的不可开交,就让他重植了北桥,北桥重植后,开机正常,这时又以为好了,我让他不要先装,就放在一边,两个多钟后,我测试了一下,情况跟之前一样。

到了这里,心里可以肯定,应该是有电压没到位,或者PG出了问题,直接先再测试各个电感的电压,可是电压正常,那接着就测转换电压的MOS管,测了一下,问题找到     +1.5V的电压不正常    开机后,从0.7V慢慢的升到了1.3V掉电 开多几次可以升到1.5V正常亮机,测PQ17 D极1.5VSUS电压正常,可以肯定,问题就出现在PQ17的G极上,看图,PQ17 G极接上拉PR101受控于PQ15 ,PR101拆下测阻值1M正常 待机测PQ101一头13V正常 PQ15 G极5V   再次上电 PQ15 G极低电平,测PQ17 G极电压从4V开始慢慢上升到了8V多    到了这里 PR101正常,果断换掉PQ15 再次上电,PQ17 G极13V正常  PQ17 S极 +1.5V正常  到此,机器修复    想想,维修,就只能一步步来,不要想着一步到位,这样,会变的更浪费时间   第一次发贴,不好的请见谅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最终是PQ15不良造成的吗,还是PQ15的G极受控出了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最终是PQ15不良造成的吗,还是PQ15的G极受控出了问题呢?

PQ15本身不良引起

网友B:
有些疑问 希望楼主解释一下。从电路看,在PQ15不工作的条件下,PQ17的G级电压由+15v被PR100和PR101分压得到。怎么可能是13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疑问 希望楼主解释一下。从电路看,在PQ15不工作的条件下,PQ17的G级电压由+15v被PR100和PR101分压得到 ...

图那里PD14跟PR100都是标NC没上的   板上面也是没有上 15V实测就是13V多

网友:
以前以为只是仁宝的机器不出电压会掉电,后来修了一台HM55桥的机器,不出集显电压的也会掉电。果断推翻之前的结论。

网友C:
你是用什么工具测试的场馆的电压慢慢上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什么工具测试的场馆的电压慢慢上升的。

他没跳那么快的,我用万用表就能测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