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Wide(群康代工) 偏红偏暗 工厂模式 恢复自动调整可解决

楼主(2014-03-11):
按住左右边缘两键开机即可进入工厂模式,按用户模式的调节方法对相应的调节项进行调节即可。联想新三键:在开机状态下,若同时按住左右两键,则进入工厂模式的常规项目的调试状态。若同时按住上下两键,则进入亮、暗平衡调整。:在开机状态下,若同时按住左右两键,则进入工厂模式的常规项目的调试状态。若同时按住上下两键,则进入亮、暗平衡调整。不知是否可以用在你的那个型号上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这问题不用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