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 51125发烫 急急急

楼主(2014-03-11):
51125换了  EC换了  3 5V阻值基本正常   待机0.083  51125发烫  不出3 5V   急急急

网友:
能说的详细点吗 估计哪里有短路

网友:
是LD05或者LD03有短路吧

网友:
没换之前烫不烫

网友:
这种应该是后续有短路

网友:
烫不一定是 3v和5v芯片坏了,断开测下

网友:
去掉5V线性的电容 待机0.012 不发烫了  不出3 5V     但是换几个电容还是发烫

网友:
线性5V正常吗,先把线性5V修好了在考虑修 3 V 5V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麦毅诚 -6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线性电压问题

网友(2016-10-16):
51125没有供电也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