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蜘蛛软路由+交换机+无线路由器如何设置

楼主(2014-03-11):
海蜘蛛软路由+交换机+无线路由器如何设置
dhcp如何设置

网友A:
软路由 正常设置好,开启 DHCP ,接交换机,

无线路由器设置好 SSID 和加密(或不加密),关闭 DHCP,IP 地址与软路由地址错开,

交换机出来的网线接无线路由器的 LAN 口(重要),,,

无线路由器就相当于是一台无线交换机,网络的管理交给路由器,

网友:
楼上正解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路由 正常设置好,开启 DHCP ,接交换机,

无线路由器设置好 SSID 和加密(或不加密),关闭 DHCP,IP ...

无限路由器还是连接不上 啊
运行状态 WAN  未连接
还是要多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