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无rsmrst#维修一例

楼主(2014-03-11):
型号:V星G31
故障:不触发
过程:排针、VCCRTC、RTCRST#、32.768KHZ、RSMRST#、IO相关脚位
实测无RSMRST#,此板在IO上面的85脚可以测到,实测为0

打下85脚阻值450正常,找到产生RSMRST#的二个电阻,分别拆下测量都正常

对些有二种可能,一种是SB,别一种是IO拉低了此信号,先拆除IO后测得焊盘85脚恢复正常,抽上IO后此板修复。

网友A:
先把脚挑开 那样更简单的判断了,不过楼主的方法也不错,赞一个

网友:
图文很好,支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错,学习了不开机的检查流程

网友:
F7的IO坏了很多,还不容易找
时序走的中规中矩,呵呵,不错
这个IO坏的不少

网友:
路过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楼主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不开机时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台湾精拓的IO,一般资料难找。

网友:
请问这IO是什么型号的呀。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脚挑开 那样更简单的判断了,不过楼主的方法也不错,赞一个

这样好像简单一点

网友B:
I/O坏,没复位吗

网友:
IO坏了呀

网友:
是IO坏了导致发不出RSMRST信号吧

网友:
高手,换我可能就搞不定了

网友C:
楼主基本功不错,RSMRST#测试点是跑线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基本功不错,RSMRST#测试点是跑线出来的吗

我也想知道。。还是看图纸的

网友:
图片很清晰,好懂

网友:
是I/O坏 导致不开机

网友:
有的板3.3V经过一个电阻直接供南桥的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是怎么找到的呀,求教

网友:
收藏了,我有一块G31试试

网友(2015-12-04):
引用 网友C:
楼主基本功不错,RSMRST#测试点是跑线出来的吗

不用跑线,可以参考IO芯片对应型号引脚信号定义PDF图纸就知道。

网友D:
IO是个稀奇的,一般是WB,ITE
RSMRST信号是什么信号,是重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坏,没复位吗

IO坏导致RSMRST#信号工作电压偏低,从而引起南桥待机条件没有满足,最后主板就会出现不触发情况。

网友:
都是高手如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脚挑开 那样更简单的判断了,不过楼主的方法也不错,赞一个

不错。直接挑起来更好判断。。。。

网友:
遇到个rsmrst偏低的,换了io还没出来,看到南桥附近很多腐蚀掉进的,果断放弃了

网友:
RSMRST#IO给桥的吧,上次修一片映泰FM1在板子,也是跟楼主一样,翘起IO RSMRST脚,焊盘有高电平,换好的IO,RSMRST又成了0V,不通电,强制给RSMRST脚加个3.3V, 可以通电,不跑码,怀疑要桥,放弃了

网友E:
两个分压电阻,是跑电路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是个稀奇的,一般是WB,ITE
RSMRST信号是什么信号,是重要的吗?

io对应引脚内部发出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分压电阻,是跑电路出来的吗

就是跑线路知道的,有些分压电阻一般在io芯片旁边可以找到,这里rsmrst信号工作应该是通过3.3vsb经分压电阻其中之一上拉得到的。

网友:
可把85脚挑起,有正常电压则IO坏

网友:
可以翘脚来排除啊

网友F:
思路很清晰,你也可以把I/O  85脚挑起来,这样就能快速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很清晰,你也可以把I/O  85脚挑起来,这样就能快速判断了

挑脚要个人手工操作能力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