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BGA焊台

楼主(2014-03-11):
哪位推荐一款BGA焊台,说一说该款的好处,,,性价比高的,,谢谢!!

网友A:
你好,楼主可以看看CF360T,CF280T,这两款卖的很好,CF360T性价比最高,一般开店的话基本上都拿的这款,都是触摸屏的,操作起来很方便,另外CF360这种数字仪表型的性价比也很高,可以多了解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QQ:2421399642,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可以看看CF360T,CF280T,这两款卖的很好,CF360T性价比最高,一般开店的话基本上都拿的这款,都 ...

CF360T,CF280T,这两款卖价格差这么大啊,1600,两款区别不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F360T,CF280T,这两款卖价格差这么大啊,1600,两款区别不多啊??!!

从外观上看,差别不算很大,360T预热面积最大,带有激光定位等,另外有两个照明灯,这些280T不具备,但是360T使用的部件最好,性价比最高,不然价格不会相差这么大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外观上看,差别不算很大,360T预热面积最大,带有激光定位等,另外有两个照明灯,这些280T不具备,但是 ...

都说激光定位什么东东,,有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说激光定位什么东东,,有什么用啊

你可以加我QQ1936483068,我发一些细节图片给你看,这样更清楚一些

网友:
好想买台,又想功能多,又想便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加我QQ2421399642,我发一些细节图片给你看,这样更清楚一些

我也加你行吧,我想买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加你行吧,我想买台

当然可以,随时联系我都行

网友D(2014-04-21):
多少钱啊  我想买个便宜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啊  我想买个便宜点的

每款机器价位都不一样的哦   各个价位段的都有  可以随时联系我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