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M2主板掉电如何修

楼主(2014-03-11):
   朋友一块映泰AM2主板,南北桥合一,开机30秒左右,掉电黑屏,可以亮屏。用烤箱烤了20分钟,不行。开机后用手按压南北桥,还是掉电。各位高手,请问这块主板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桥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嗯! 建议加焊主芯片试下,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哪个主芯片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CPU换过没有

网友:
掉电, 看一看电压都出来没, 还有是不是CPU供电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