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高压条可以当做:12V供电的通用高压条使用吗?

楼主(2014-03-11):
笔记本
的高压条原来是16V供电的,可以当做:12V供电的通用高压条使用吗?ON\OFF,ADJ信号线不用改动吗?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笔记本

网友:
看你要点多大的灯管了?笔记本的这种没有显示器那种功率大。。。经常灯管不好的时候拿到显示器那个高压板上还能够点亮!我买的都是5v-20v的。。。

网友:
非常感谢huangxin52师傅指点。还是点笔记本屏的灯管。12V供电可以点亮吗?ON\OFF,ADJ信号线不用改动吗?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使用了,只要电压相符,,把相应的接脚接好就行,,

网友:
ON\OFF,ADJ信号线那些都不用动 还是跟原一样 12v 看你是买通用高压 多少V----V的 只要在这个范围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