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啊 小白求教怎么 分辨14.0 14。1 的屏啊 在不拆 ...
求解释啊 小白求教怎么 分辨14.0 14。1 的屏啊 在不拆机的情况啊

楼主(2014-03-11):
很纠结的问题 始终不会看啊 。。 拆机就别说了 要在不拆机 再网上看说分辨率什么得 乱乱的
问题

网友:
查型号 呵呵 看参数

网友:
14.1和14.0分辨率都是1366﹡768. 这样分不出来吧。

网友:
14.1 比14.0屏宽一点 14.1的多为lcd屏有高压板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拆下屏 看后面纸上会有写的 140 或者141 133 等等 要是不想拆 只有像楼上说的 百度看参数了 想从直接看出来 就要经验了 看多会好点

网友:
直接屏下面 外壳翘起来一点点。看有高压的就是141 没高压的140

网友:
兄弟,最准确的方法就是把屏幕拆下来,要是想省事的话就得看看有没有检测分辨率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