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6CPU温度高

楼主(2014-03-11):
DV6   CPU是I7的。开机跑鲁大师,几分钟后到80度报警,桌面测试窗口卡死。鼠标能动。散热器、风扇都换过。强壮也改了。还是老样子。大大些给个意见呗

网友:
铜管是好的不?

网友:
那你就终点看看,散热片和温控电路和ec吧

网友A:
如果手上有CPU的话  建议 换一片试试   如果散热模组都换过 那多温控电路 可以测下 那几个电阻 是否变值

网友:
刚掉的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上有CPU的话  建议 换一片试试   如果散热模组都换过 那多温控电路 可以测下 那几个电阻 是否变值

就是没有i7的CPU啊,   谢了,我去测下看看    有结果了告诉你

网友:
现在是除了跑鲁大师会死机,其它使用都正常。客户就这样吧。哎哟,我滴个娘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