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不定时重启cpu跟显卡温度用鲁大师能到90度以上

楼主(2014-03-11):
x42j不定时重启cpu跟显卡温度用鲁大师能到90度以上,风扇转的也正常,铜片也加上了。问题还是一样,请教各位大师还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主板啊  神州的  什么都没问题 就是100来度

网友:
导热铜管用风枪吹下看还导热不?铜管坏了的话,风扇再好也是摆设,吹出来的都是冷风。

网友:
那你就终点看看,散热片和温控电路和ec吧

网友:
刷bios 4m的

网友:
散热器看看,估计他坏了多

网友:
兄弟,你看下风扇吹出来的是热风吗,要不是热风一般都是散热器坏了,还有就是在看下温控电路

网友:
如果上面都没问题。那因该是滤电容有问题。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到热管液体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