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7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4-03-11):
惠普G7不触发,电源头指示灯亮《说明已经检测到适配器》,可是没有3 5V,这个我在论坛看好像触发后才有的,开关面板也有3.3,按下后也跳变,可是就是不触发,EC 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
不触发

网友:
有进水痕迹没?查下EC条件

网友:
不触发查待机,首先侧有无短路 再测公共点 然后RTC电路 EC待机 时钟复位 还有南桥的 然后PWRBENT 开机信号 良机

网友:
EC这边问题大点

网友:
看看EC开机信号 出来了没

网友:
按键给io的信号跳变有木有 io给南桥的信号跳变有没有 南桥是否发出slp_3#和slp_4# 这些信号都有木有呢 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