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烙铁使用问题

楼主(2014-03-11):
请教下  我用黄花电烙铁  有接地线 我接在电脑主机的外壳上  电脑是有接地的  我拆u220pd 打印机打印头的线圈 结果线圈在头上测量是好的  一拆下来电阻就
无限大了  我拆的挺好的 完好无损  都拆了 7  8个 了 都是坏的,请教什么情况,是太热了吧线圈焊坏了  还是击穿了 ?

网友:
平时注意维护

网友:
   没试过  不知道啊

网友:
在路量是好的?

网友:
平时使用多注意一下

网友:
是啊 在电路板上  电阻是14欧姆   一拆下来 基本都是无穷大了  只有一个 拆下来是好的 可惜 塑料扣断了   我看了下 线圈完好无损 线圈里的铜线 是缠绕在焊接的那根棍上的 难道被我拆焊的时候 高温烫坏了 断路了

网友:
可以左手热风枪,右手镊子试试,那样应该不会出问题了,可能用电烙铁翘的时候估计不小心翘坏了吧。

网友:
我个人看法,不象静电击穿,因焊接物是个线圈,静电击穿一般是对半导体器件。

网友:
应该是烫坏了,线圈类元件耐温性差,用烙铁的时候要谨慎操作

网友:
我也有过,应该是温高

网友A:
将线圈装回去看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线圈装回去看看是不是好的

装回去一个测试了下 是坏的  后来我把电烙铁温度降低  很小心的拆一个下来  发现 没坏  估计是温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