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 加电掉电

楼主(2014-03-11):
这本子修过一次是不加电刷的bios好啦!   着不又来了 这次是加电掉电,电流上到0,12a左右秒钟就掉电了。按下开关电压都出来了也每段路的  请各位师傅帮忙给指点一下  !!

网友:
上网本,你就高温加焊一下CPU,90%会好。

网友:
应该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导致。量下每个电压看。

网友:
南桥是不是小的黑色的  也有可能的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还是供电的事,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