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5V,12V偏低

楼主(2014-03-11):
联想的显示器,L1950WA的,不通电,拆开测电源板,发现5V只有1.5,12V只有4.8,电容跟光耦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对照着好的电源测,阻值都正常,没测出坏的原件来,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pwm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现在也在找答案,好像有点难修,知道的给传授一下

网友:
断开后级看下,有可能高压部分短路
同意楼主:
5.0
荷西1988
同意楼主:
嗯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期待楼主后续

网友(2014-07-24):
把电源次极的电容全部换掉